[求助] QUARTUS下RAM问题

楼主(2012-07-02):
我用的IP,    2PORT-RAM
MIF文件里,初始化了所有地址的数据.
但数据读出来却是0

网友:
你的波形中的信号是testbench中的还是ROM的输出?

楼主:
时钟和读使能,是输给RAM的.
OUT,是RAM输出的数据.

RAM的0地址我初始化为44,但读出来始终是0

RAM用的是cyclone III内部M9K做的,直接用的IP MEGA里的2-port RAM核

网友:
1.读信号使能后几个周期端口会送出数据?
2.第4个clk起来后你的信号是红线,是U还是X?

楼主:
后面是XXXXXXXXXXX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