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IO PAD输出pin的transition总是很大,几百ns?

楼主(2012-07-02):
IO都是双向,其输出pin的transition总是很大,例如700ns,
输出load设的并不大,几pf。
但是与此pin相连的port的transition值是正常的,IO cell delay也是正常的。

PR用的是Encounter(EDI)。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个PAD与clock有关吗?
是否与high fanout net相连,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有时双向的输出会反馈到输入
IO lib和standard cell lib的单位是否相同?

楼主:
单位一致的,也是同一个IP Vendor 提供的。
差不多全部IO的输出pin transition都很大,多数与clock 有关,就是设了input/output delay ,但其身不是clock 信号.

输出load 设的是4pf 。输入transition设的是5ns。

报告中的IO 延时都在正常的查表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位一致的,也是同一个IP Vendor 提供的。
差不多全部IO的输出pin transition都很大,多数与clock 有关,就是设了input/output delay ,但其本身不是clock 信号.

输出load 设的是4pf 。输入transition设的是5ns。

报告中的IO 延时都在正常的查表范围内。

每个GPIO都是双向的,工作时随时配置,而且一个IO都分配几个功能

网友:
对外的驱动能力就靠IO cell自身吧, 别约束load了, 设个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就可以了

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