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ring

楼主(2012-07-02):
我想请问下,工艺:SMIC0.13

我现在输入给core有analog 3.3V、1.2V和1.2V(特殊的),还有digital 1.2V。关于digital没什么问题。我想问问有关analog的。
比如现在analog domain是不是应该分为3个部分。还是只要一个部分,analog 3.3V、1.2V和1.2V(特殊的)直接采用那种直接向core输入pad,比如PVDD1AP;但是如果放在一个domain时,我的pre和post driver voltage用的是一样的,而且ESD Device 是用在SAVDD 和SAVSS之间,这样会不会影响ESD performance呢?
而且我这里还需要一个特殊的analog GND,如果我把所有analog domain的分开了,domain超过了4个,SMIC ESD check list说不能超过4个,也会对ESD performance产生影响。

我今天刚开始接触这pad ring,不懂,可能上面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有点问题,最近这个急需要解决,烦请大家细心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
我目前接触的好像也只有分三条,3.3v IO, 3.3v core, 1.2 or 1.8v core,感觉特殊电源不必特地画在pad ring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想问下 我的CORE 1.2V 和CORE 3.3V能用在同一个3.3V IO 的范围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应该会分3.3v I/O和1.8v or 1.2v I/O, 可能我之前说的有误,一般3.3v标准I/O会包含3.3v gndio vddio gndcore vddcore,以及1.8v or 1.2v的 gndcore vddcore总共3对gnd vdd。如果是1.8v or 1.2v的 IO,他的 gndio vddio应该和3.3v IO共用(他也是3.3v ESD IO)。

网友(2012-08-09):
pad ring是啥啊?没接触过,望高手指点······

网友(2012-10-23):
细看一遍IO CELL application note

网友(2023-08-11):
请问smic的模拟域,为什么会有两个电源(比如SAVDD SVDD1AP)接入CORE呢?那我core电路到底用的是这两个电源的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