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floorplan的脚本

楼主(2012-07-02):
最近在学习ICC,下载了好多脚本,都没有floorplan的脚本,都是直接read_floorplan进这个文件,请问这个文件怎么写呀?里边主要做什么设置?根据哪个文档写?如果有人有范本能借我看看就再好不过,十分感谢了~~

网友:
自己摆就是了, 那脚本是摆好后导出的.

网友:
floorplan都是根据具体自己项目的要求放好macro布好strap的 哪里有现成的脚本用?等全布好了导出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严重同意, 脚本是自动帮你实现一些事情,但是floorplan是特殊,大部分都需要人为干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要在floorplan里用create_cell生成power pad的吗?还要drive_pg_connection,create_fp_placement的吗?难道这些设置都是在建了库,读进设计后,用图形界面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为ICC也可以像DC那样直接运行一个脚本,就全都出来了呢。
具体的流程是不是先写一个脚本,里边create_mw_library,  import_designs,  set_tlu_plus_files,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initial_floorplan.
然后打开ICC的图形界面,执行这个脚本,再用图形界面生成ring net和strips,放置macro?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floorplan自己弄的话,一般都需要做些什么设置呢?除了自己摆放macros?

网友:
回复 网友D:

   fp就是图形界面做的啊 或者布strap的时候你也可以写脚本。。不过总觉得是有点别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power pad,corner pad,filler pad也都是图形界面产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看个人习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啊~  本来我还想要是都能用脚本写,直接run脚本就行了呢

网友(2017-08-05):
回复 网友A:

     how to hand place IO pad cells in ICC design planning,I tried reading in the design.DEF with pre-defined locations in component section
but did not work

please help

网友:
回复 网友E:

   which kind of location definition format? For example.
   Or , what's the ICC respo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