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二级运放的若干细节问题

楼主(2012-07-02):
问题一:各位前辈们好,我是一个在校学生。本科以及研一之前学习的都是微电子器件方向。下学期就研二了,导师让跟做材料,经过考虑后不是很喜欢材料。我觉得还是设计有前途,特别是模拟设计。请问现在开始入手晚吗? 电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高频电路、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等基础课也都学习过,但是大部分都忘记了。各位大神们也都知道,器件就是研究个中器件内部细节以及影响因素的,对于电路分析方面也都是最最基本的电路,比如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闩锁等一些效应。软件应用上也都基本上忘完了。总之,就是电路基础很差。现在重新转行来得及吗?
    问题二:下边是本人借用网上的一个二级运放,对于具体工作细节不是很了解,忘予以解答。
1、为什么采用镜像源做驱动,或者说电路图中的驱动电路和下面这幅驱动相比有什么优点?
2、对于图2.1而言,因为驱动电路中的两条支路电流相同,如果M8=M9,M10=M11=M13(均指长宽比,或者管子参数完全相同),如此要形成对称结构(是不是全部驱动就是电流镜结构,或者是只有一部分是电流镜),则要要求M12和电阻Rb的和=M13的电阻。为什么别人计算的是Rb=1/gm13,难道不考虑M12的影响?还是因为采用了那个4倍关系造成的误差。
3、这里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不直接让M12=M13,如此对称性不是更好?
4、外加信号加在了两个NMOS的栅极上,当然是通不过去的,只是控制两个MOS沟道导通后的电流的,往往输入信号很微弱,那么能保证MOS导通,是不是就是要计算的的长宽比之类的决定的?有的资料上说,差分级的MOS也得工作在饱和区,但是不是说,达到饱和后,多余的电压大都加在耗尽区上,不再贡献源漏电流了吗?如此,当要放大的信号超过,哦,犯糊涂了,那是源漏电压,不是栅极电压。这个不算
5、第一级的输出对第二级的M6起偏置作用,对那个补偿电容起充放电作用吧?中间的差分电路是对称的,对吧?看那个差分输出节点,电流分流方向向上和向右,由于那个多余的触角作用,会不会影响差分的对称性?(因为别人做的说M1=M2,M3=M4。)我想,电路上加了输出后,对差分绝对是有影响的呢。
如此就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到底对Cs充放电的电流是差分的右边输出提供的呢,还是整个差分提供的呢?因为从电路上来看,如果将输出移动到M5的下边,好像才是总的差分的功效。但是就这个图2.1,好多人的论文中计算那个转换速率SR(转换的是什么呢)用的是晶体管M5的饱和电流/Cc,结果他们算出来是60,但是实际上只有35左右。我觉得是用0.5倍的M5的饱和电流去算更合适,毕竟这里对Cc充放电的应该是差分右边的那条支路吧?这里忽略掉那个多余的触角的影响,所以应该是30(触角的影响算是5).如果这一点我错了,还望大侠们能予以指正。
  问题有点多,希望大家不要嫌麻烦呀。

楼主:
另外再问一个问题:.18um工艺,指的是所用的晶体管的沟道长度是0.18u吗? .18工艺中能让晶体管的沟道长度为1um吗?  1微米的话是不是就算是1um工艺了?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工艺,只有下限没有上限。即,0.18um工艺中也可以使沟道长度等于1um呢?
  我设计的管子沟道长度统一是1um的,但是我们ASIC上学习的都是0.18微米的。能不能把所有管子的长宽比不变,把长度都改成0.18微米呢?这样子对电路性能指标会产生影响吗?

网友:
还是先把电路适当分解好再分析更有效率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1、采用电流镜更精确
   2、由于W/L12=4(W/L13),所以,Vgs12-Vt=0.5*(Vgs13-Vt),故而可得到电阻R的值为1/gm13
   3、这是个自偏置电压源。如果像你说的,去掉电阻,采用M12=M13,那存在许多简并点,电路无法启动。只有像这样,线性源和非线性源互相作用,电路只存在非0外的一个简并点
   5、SR是大信号特性,而你是按照小信号来分析的,会得到错误的结论
   0.18um工艺指的是这个工艺所允许的最小栅长是0.18um,大于这个值得栅长都是被允许的。采用最小栅长,速度会变快,但是本征增益会下降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肯下功夫,转行当然是可以的。但做模拟非常累,何况你是转行的,LZ慎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你。累倒是不怕,我喜欢电路,特别的想把其中每个元件的作用都弄清楚,觉得电路很有意思,现在我每天都呆在实验室看电路,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喜欢这种充实的感觉。
    对于你说的那几种答案,我都没有听说过。

   (比如电路简并点,是不是零点和极点呀?简并是不是指的是:分子上或分母下,等于零的因子是高次幂呢?简并造成的影响是不是电路震荡呢?零点是不是系统导致输出为零的点呢?还是说零极点的定义只是从传递函数的形式上来定义的?总觉得应该是有物理实质的。其在电路上的定义总不能说:零点就是振幅和相位开始单调递增的转折点,极点就是单调递减的点吧?我觉得要是象"零点就是导致系统输出为零的点"这样子简明扼要的定义就好了)

不过前辈说得话听起来很有道理的。下去我会好好弄懂那几个概念的,再次谢谢你。

网友:
上面提到的简并点应该是指电路的两个稳定直流工作点。
是指上下都是电流镜的电路,存在两个稳定的情况。
一种是两个电流镜支路流过的电流都是零
一种是两个电流镜支路正常流过电流的情况
这种所说的简并的电路,一般是加一个启动电路,让电路启动的时候偏离第一种情况

还有零点是输出为零的点,系统函数上也可以看到,我们做估算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概念,但是这样的解释应该不能完全概括零点的特性

LZ的数学功底和抽象思维应该不错,学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了
我也是本科学物理,现在研究生在学电路的,也是初学,有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下 QQ:549073987
我建议LZ先看一套国外的模拟电路教程和看一本模电的教材,慢慢来 先学习模电的相关基础知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刚开始看拉扎维的   不过不知道和艾伦的比  入门看哪个更好呢? 模电都学过了 当时感觉还不错  再复习一遍比较容易的
    你的回答让我意识到了 转专业是可行的  看! 您的知识都已经这么渊博了 我辈定将您看作转专业的典范  加倍努力的  相信我学上一阵子   对于电路的分析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了的
  谢谢你   兄台  一起加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7楼的解释是正确的。我再进一步阐述一下。
   如上图,左边为无电阻的电路。上面和下面的电流镜都是线性源,即I1-I2和I3-I4的关系都是线性的。如右上图所示,当I1-I2和I3-I4两条曲线(黑实为I1-I2,红虚为I3-I4)都是线性的,若两条曲线重合,你就会发现,会有无数个电路可稳定运行的点,若考虑mismatch的话,也会有很多个。这样即使加入启动电路,使电路脱离零值点,那电路稍有波动,就会偏到其他可以运行的点上去,那么整个电路的运行会非常不稳定。这样这个电路是没法工作的。
   如果加入电阻,那么下面的电流镜就变成了非线性源。两条曲线只有非0外的一个稳定工作点。这样,加入启动电路使电路脱离零值状态,进入这个工作点,电路就可以一直稳定工作了。
   记住,启动电路在电路进入稳定工作状态前一直是正反馈,使电路一直向这个点移动,进入稳定工作点后;启动电路变为负反馈或消除作用,电路就开始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图要说明的内容是看懂了   就是想办法让两条支路电流在电路启动的时候相位不相等
    但是  难道自始至终都简并的时候(看图,我觉得是指两条支路电流大小适中重合的情况吧),不能起到自偏作用?直接原因肯定是自偏电路也需要启动,否则无法启动电路工作,对吗?但是存在线性源电阻,打破结构对称的时候,上边的电流又是如何通过MOS的呢?比如说管子8、9,毕竟它的栅在刚启动的时候也是没有控制信号的。为什么支路1和2加上线性源不对称了,就可以启动了呢?而对于图1.1单支路偏置的时候就能启动呢?那么对于图2.1的M8和M9,以及图1.1的M7,在电路接通电源的时候,它们是如何自我导通的呢?难道是自激?那么自激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难道是靠电源开启时的那一瞬的强大脉冲产生的磁感?
难道电流镜稳定性较高的代价就是:严格要求只有当两条支路电流在启动阶段相位不重合才能启动吗?
以上仅是针对自偏电路而言。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来说一下零极点。
   极点:可以说是与电路的每一个节点相关连。每一个节点都有其对应的电阻及对地的电容,这样,每一个节点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对地的一阶RC低通滤波器,这样就是极点。所以,我们在频率特性曲线中看到的就是在极点后,电路增益的下降,因为电路在到达输出节点前已经有部分信号流向地了。
   零点:零点的产生不单单是与一个节点有关,而在于两个节点上信号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的确,如你所说,零点就是两个信号在输出节点上的作用相互抵消了,这样就产生了零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偏置靠的是线性源和非线性源间的相互负反馈作用工作的。线性源总要求两条支路上的电流是一样的,而非线性源大多数情况两条之路的电流是不一样的,这样,他们就会相互作用,指导这个电路的两条之路上的电流相等,就稳定工作了。自偏置电路往往是要加入启动电路才能进入工作状态的。  图1.1是可以不加入启动电路的,但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电路对器件的mismatch非常敏感,使得偏置点设置没法精确。而图2.1靠负反馈抑制了电路的mismatch,这样偏置点的设置就精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大小不等,不是相位不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从Paul Grey看起,把razavi和allen放在后面看

网友:
建议你把 UC Berkeley的 EE240, 242 以及247 听完学完,你会很有自信,以及很多公司招你的。

网友:
顶顶顶,这个可以加精华了

网友:
艾伦的那本书要比拉扎维的挖掘深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边的建议一起感谢了。
那是不是说要想启动还要外加电路呢,这个电路是不能工作的,就是那个电流镜偏置的那个。
我用保存那个电路的时候出现了以下提示,但是我导师这两天不在学校,网上也实在是找不到答案。能帮我看下原因吗?

这个警告有影响吗?
电路图结构上没有什么问题吧。
ADE环境下跑的时候,提示这个错误。其中两个输入端我把相位一个是0,一个是180了。这个是不是只是说了哪个文件出现错误了,不能得到其他的信息呀。
图中的参数是我按比例缩小了的,其中那个电阻和电容的大小我没有变,这个应该没有影响吧。暂时不考虑沟道调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艾伦的要挖掘的更深一些,拉扎维的话夯实基础的,都为“圣书”。。。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开input.scs文件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写后边的吧   这么多  我等下也看下   您也帮扫描一下   这种文件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  还不知道怎么看它

    V1 (inP 0) vsource dc=vcm1 mag=500.0m phase=0 type=sine freq=1K
V2 (inN 0) vsource dc=vcm2 mag=500.0m phase=180 type=sine freq=1K
V0 (vdd! 0) vsource dc=5 type=dc
M12 (net58 net53 net60 0) nch l=180.0n w=4.45u m=1 ad=2.136e-12 \
        as=2.136e-12 pd=9.86u ps=9.86u nrd=0.0606742 nrs=0.0606742
M3 (net42 net42 0 0) nch l=180.0n w=4.5.0u m=1 ad=1.2e-11 as=1.2e-11 \
        pd=50.96u ps=50.96u nrd=0.0108 nrs=0.0108
M13 (net53 net53 0 0) nch l=180.0n w=1.12u m=1 ad=5.376e-13 as=5.376e-13 \
        pd=3.2u ps=3.2u nrd=0.241071 nrs=0.241071
M6 (vout net13 0 0) nch l=180.0n w=31.15u m=1 ad=1.4952e-11 as=1.4952e-11 \
        pd=63.26u ps=63.26u nrd=0.00866774 nrs=0.00866774
M4 (net13 net42 0 0) nch l=180.0n w=4.5.0u m=1 ad=1.2e-11 as=1.2e-11 \
        pd=50.96u ps=50.96u nrd=0.0108 nrs=0.0108
M14 (net33 net25 net13 0) nch l=180.0n w=9u m=1 ad=4.32e-12 as=4.32e-12 \
        pd=18.96u ps=18.96u nrd=0.03 nrs=0.03
M11 (net25 net25 net53 0) nch l=180.0n w=1.12u m=1 ad=5.376e-13 \
        as=5.376e-13 pd=3.2u ps=3.2u nrd=0.241071 nrs=0.241071
M10 (net11 net25 net58 0) nch l=180.0n w=1.12u m=1 ad=5.376e-13 \
        as=5.376e-13 pd=3.2u ps=3.2u nrd=0.241071 nrs=0.241071
M7 (vout net11 vdd! vdd!) pch l=180.0n w=9u m=1 ad=4.32e-12 as=4.32e-12 \
        pd=18.96u ps=18.96u nrd=0.03 nrs=0.03
M1 (net42 inP net20 vdd!) pch l=180.0n w=3u m=1 ad=1.44e-12 as=1.44e-12 \
        pd=6.96u ps=6.96u nrd=0.09 nrs=0.09
M2 (net13 inN net20 vdd!) pch l=180.0n w=3u m=1 ad=1.44e-12 as=1.44e-12 \
        pd=6.96u ps=6.96u nrd=0.09 nrs=0.09
M8 (net11 net11 vdd! vdd!) pch l=180.0n w=310.0n m=1 ad=2.074e-13 \
        as=2.074e-13 pd=1.88u ps=1.88u nrd=1 nrs=1
M5 (net20 net11 vdd! vdd!) pch l=180.0n w=2.5.0u m=1 ad=6.72e-12 \
        as=6.72e-12 pd=28.96u ps=28.96u nrd=0.0192857 nrs=0.0192857
M9 (net25 net11 vdd! vdd!) pch l=180.0n w=310.0n m=1 ad=2.074e-13 \
        as=2.074e-13 pd=1.88u ps=1.88u nrd=1 nrs=1
RB (net60 0) resistor r=9.1K
Cc (net33 vout) capacitor c=2p
CL (vout 0) capacitor c=5p
simulatorOptions options reltol=1e-3 vabstol=1e-6 iabstol=1e-12 temp=27 \
    tnom=27 scalem=1.0 scale=1.0 gmin=1e-12 rforce=1 maxnotes=5 maxwarns=5 \
    digits=5 cols=80 pivrel=1e-3 ckptclock=1800 \
    sensfile="../psf/sens.output" checklimitdest=psf
tran tran stop=10m write="spectre.ic" writefinal="spectre.fc" \
    annotate=status maxiters=5
finalTimeOP info what=oppoint where=rawfile
ac ac start=10 stop=100000000 annotate=status
dcOp dc write="spectre.dc" maxiters=150 maxsteps=10000 annotate=status
dcOpInfo info what=oppoint where=rawfile
dc dc param=vcm1 start=0 stop=5 oppoint=rawfile maxiters=150 \
    maxsteps=10000 annotate=status
modelParameter info what=models where=rawfile
element info what=inst where=rawfile
outputParameter info what=output where=rawfile
designParamVals info what=parameters where=rawfile
primitives info what=primitives where=rawfile
subckts info what=subckts  where=rawfile
saveOptions options save=allpub

是不是从最后这里入手分析呢?  这里好像没有说明那个什么细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

原因是那两个交叉点不能放在一起,我把它们错开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知道cadence为什么这样子规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你的尺寸问题解释是这样的,0.18um工艺是标准的CMOS工艺,这是一个集成电路的特征尺寸,是一个下限,最小可以做到0.18um。如果你非要设计的是1um的话,不妨选用0.5um的工艺,因为0.18um的工艺太小了,你做的1um比0.18um大 很多啊,会有寄生参数的问题影响你的电路。
还有你提到宽长比不变然后改成0.18um,你想的太简单了,等比例缩小尺寸涉及到很多问题的,电路功能,特别是模拟电路。阈值电压等等吧,很多问题。你还是好好学学基础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交叉点cadence规定是又疑问呢,不能确定你的连接关系是否正确需要你二次确认,所以给你个warnning。

网友:
    啥都不懂,来不及了哈。小伙

网友:
拉扎维的书都有讲到。feynmancgz讲得不错。左边是提供基准电流,中间是差分输入,不过M3会存在个镜像极点,会极大影响电路的频响,右边是共源级输出,提供高增益。而中间跨接的电容和M1为密勒补偿。。之所以用M1是由于集成电路中电阻不可靠,将M1的栅源电压拉成和M11相同。

网友(2012-08-30):
回复 网友A:
不仅懂的多 而且挺精细的~~膜拜一下~~

网友:
M8,9,10,11,12,13组成与电源无关偏置电流电路,M12,M13宽长比不一样,亦称β倍增基准电路。电源灵敏度低,需要启动电路。有正反馈,注意振荡条件。复习复习。

网友:
完全是自己搞啊 兄弟辛苦了 加油

网友:
现在都流行3寸照片做头像啊

网友:
版主牛啊,佩服。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11-19):
回复 楼主:

    LZ能发我一份SMIC18MMRF的PDK 文件吗?

先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邮箱:413168322@qq.com

网友:
一个人搞真心不容易啊,加油

网友(2016-04-22):
.18um最小栅长L是0.18um,设计成1um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2016-09-06):
仿真出来图2.1的偏置电路的左右两条之路电流不相等,请问怎么解决,谢谢了。用的事0.5um的工艺

网友:
这个电路启动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
改成0.18會影響輸出阻抗,性能定受影響。出設計可用3~4倍最小長度起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