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系统稳定性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2-07-02):
下面两个图,哪个系统更稳定?
我们看波特图只看到增益为1以上的,不去管增益为1以下时的裕度
是不是因为如果环路增益小于1,不管是衰减振荡还是真的稳定
最终系统肯定能稳定下来,所以不去理会?
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stb的结果怎么都疑似闭环的情况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loop gain的bode plot不太像这个。。
楼主的理解是对的,频率高于GBW的讯号对应的loop gain是小于1的,在环路中走一圈回来是衰减而不是增强,所以电路会稳定到一个态,不会震荡,当然,还要瞬态仿真来确切验证,毕竟,ac分析只是建立在某一个operating point上进行的linear modeling,不能保证其他operating points上电路的稳定性。

个人认为理解稳定性最好的方法是看Nyquist plot,看系统的Nyquist curve和(-1,0)点的相对位置来理解phase margin和gain margin是最直观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闭环的电路跑出来的。是不是这样:第二个比第一个要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我对尼奎斯根轨迹不是很懂。能不能说说大概原理及根据?
及如何来判断?

网友:
个人感觉内奎斯特和波特差不多,波特分幅度和角度画,内奎斯特画复平面
以复函数 a(f) + i*b(f) 为例
波特分别画20 log10 sqrt(a^2+b^2)以及 arc tan (b/a)和f的关系
内奎斯特就是把该复函数画到复平面上,看看1极点和2极点的就很容易弄清楚了
当然这俩看的都是开环的传输函数
闭环函数知道的话直接看极点在左?在右?就判断稳定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Nyquist diagram和Bode plot是一种完全的一一对应,bode plot上的GM对应Nyq curve和负实轴的交点,而PM对应Nyq curve和s域单位圆交点的幅角。好像大多数情况还是用bode plot考察STB,毕竟比较简单。
    英文还行的话,推荐看Ogata写的Modern Control Engineering,解释很详尽,中文的话看胡寿松老师写的《自动控制原理》也可以,不过前者比后者写得好,中国人写书,你懂的。。。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找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