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ystemverilog中可以根据config来决定使用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么?

楼主(2012-07-03):
各位:
     最近在学着折腾UVM,可是systemverilog的基础没打结实,遇到一些问题不敢随便确定,所以来问问大家。我可以写这样的代码么:
     if(cfg.polarity)
        @(posedge vif.hs)
     else if(~cfg.polarity)
        @(negedge vif.hs)
           ......

网友:
等候大侠讲解!

网友:
可以的,只要是验证平台,行为级的写法基本都可以的,这个不需要可综合的意义。

网友:
可以,你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例子编译仿真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