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题0703

楼主(2012-07-03):
1、描述CMOS电路中闩锁效应产生的过程及最后的结果?
2、“天线效应”的定义和其预防措施?
3、用D触发器实现2倍分频的逻辑电路。
4、怎样用D触发器、或非门组成二分频电路?
5、用一个二选一选择器和一个反相器实现异或。
欢迎大家积极回帖讨论,最佳答案者30信元奉上~~~
最佳答案明天揭晓~~
----------------------------------------------答案揭晓----------------------------------------

1、CMOS电路闩锁效应是在异常工作条件下, 引发的 CMOS 电路中的寄生晶体管进入 的一种异常状态。寄生可控硅被触发后,芯片电流就会巨增,将烧毁芯片。

2、 在芯片生产过程中,暴露的金属线或者多晶硅(polysilicon)等导体,就象是一根根天线,会收集电荷(如等离子刻蚀产生的带电粒子)导致电位升高。天线越长,收集的电荷也就越多,电压就越高。若这片导体碰巧只接了MOS 的栅,那么高电压就可能把薄栅氧化层击穿,使电路失效,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天线效应”。

消除方法:跳线法、天剑天线器件、给所有期间的输入端都加上包含二极管、加入缓存器切断长线

以上答案均来源于网络及回帖整理,如感觉答案不妥,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闩锁效应是在CMOS中,由于靠的很近的两个P/NMOS产生的,如左边为PMOS,右边为NMOS(断面图)。PMOS的漏是P掺杂的,衬底是N型衬底;Nmos坐在P阱里,对于Nmos的源是N型掺杂的,如此就构成了PNPN寄生晶闸管(两个基极互为集电极的三极管并联),此时阱区的P相当于是晶闸管控制门,一旦有一个扰动,比如辐射等因素,那么就会在主回路中产生电流,此电流被晶闸管不断放大,(因为两个三极管互为放大,形成正反馈),当主电路电流达到阈值后,即使扰动消失,寄生晶闸管也不会停止,如此就严重影响了CMOS的特性。这种效应就是闩锁效应。

网友:
RE: 每日一题0703

2分频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天线效应是电路中产生浮空值的现象,而浮空值可能是电压值没有连接到输入端。预防就是给每个输入端连接一个电压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反相器和二路选择开关实现异或,看附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芯片生产过程中,暴露的金属线或者多晶硅(polysilicon)等导体,就象是一根根天线,会收集电荷(如等离子刻蚀产生的带电粒子)导致电位升高。天线越长,收集的电荷也就越多,电压就越高。若这片导体碰巧只接了MOS 的栅,那么高电压就可能把薄栅氧化层击穿,使电路失效,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天线效应”。
      天线效应的消除方法
1) 跳线法。又分为“向上跳线”和“向下跳线”两种方式。跳线即断开存在天线效应的金属层,通过通孔连接到其它层(向上跳线法接到天线层的上一层,向下跳线法接到下一层),最后再回到当前层。这种方法通过改变金属布线的层次来解决天线效应,但是同时增加了通孔,由于通孔的电阻很大,会直接影响到芯片的时序和串扰问题,所以在使用此方法时要严格控制布线层次变化和通孔的数量。

  在版图设计中,向上跳线法用的较多,此法的原理是:考虑当前金属层对栅极的天线效应时,上一层金属还不存在,通过跳线,减小存在天线效应的导体面积来消除天线效应。现代的多层金属布线工艺,在低层金属里出现PAE 效应,一般都可采用向上跳线的方法消除。但当最高层出现天线效应时,采用什么方法呢?这就是下面要介绍的另一种消除天线效应的方法了。

  2) 添加天线器件,给“天线”加上反偏二极管。通过给直接连接到栅的存在天线效应的金属层接上反偏二极管,形成一个电荷泄放回路,累积电荷就对栅氧构不成威胁,从而消除了天线效应。当金属层位置有足够空间时,可直接加上二极管,若遇到布线阻碍或金属层位于禁止区域时,就需要通过通孔将金属线延伸到附近有足够空间的地方,插入二极管。

  3) 给所有器件的输入端口都加上保护二极管。此法能保证完全消除天线效应,但是会在没有天线效应的金属布线上浪费很多不必要的资源,且使芯片的面积增大数倍,这是VLSI 设计不允许出现的。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合理,也是不可取的。

  4) 对于上述方法都不能消除的长走线上的PAE,可通过插入缓冲器,切断长线来消除天线效应。

  在实际设计中,需要考虑到性能和面积及其它因素的折衷要求,常常将法1、法2 和法4 结合使用来消除天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