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pless工艺library的stdcell有well和contact,welltap到底啥作用?

楼主(2012-07-03):
纵览坛内关于tapless工艺和welltap cell的讨论, 理解tapless工艺下的stdcell是不含well的,通过welltap完成和well与substrate的连接

正好手上有个65nm tapless工艺library, 发现每个stdcell都有well, layout上well和substrate都有metal1与之contact。

补充, library中也有welltap cell的。

网友:
welltap就是只包含well contact 的cell,要理解为什么要用,你需要学习一下layout

网友A:
stdcell的对比

stdcell的对比

上图左边就是tapless的stdcell,右边的就是传统的stdcell
从layout结构上也能看出来吧

楼主:
两位版主亲自点拨, 受教良多!

网友(2013-05-30):
顾名思义:Tapless= tap less 也就是 less tap (没有Tap)Tapless std library 也就是在StdCell中不包含Tap(Ptap和Ntap)仅仅包含电路本身,而Pwell和Well电位需要另外用专门的Tap Cell来完成

也就是在你Place之前要先放好TapCell才行,一般130nm以后就是清一色的都是Tapless StdCell(因为这样节约Cell的面积)
更多详细的资讯请关注:http://blog.sina.com.cn/solisource

网友(2013-09-14):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详细讲解,

网友(2017-12-05):
以前还真么留意,今天看到tapless这个词特别关注了下,谢谢楼上各位的专业解释。

网友(2021-04-02):
受教了,最近正好在学习cell知识

网友(2021-05-27):
请教下welltap cell是什么时候加呢,需要手动流程吗

网友C(2021-07-22):
引用 网友A:
上图左边就是tapless的stdcell,右边的就是传统的stdcell
从layout结构上也能看出来吧 ...

两个图有什么区别吗?我太理解@jak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图有什么区别吗?我太理解@jake

我重新标注了一下,可能有点帮助。右边由两块N+(蓝色\\,原作者标注蓝框SF),一块N+在下半部NMOS区,一块在最顶上M1下面。M1(VDD)->CONT->N+->NWELL,这个cell的NWELL已经连了VDD。同理,下半部的M1(GND)通过P+连了p-substrate。这个cell内部有了welltap,就不需要专门的welltap cell放在边上了。

实话实说,我没有做过标准元的设计,看这个图也是想了一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图有什么区别吗?我太理解@jake

给原图加了标注,可能容易理解一些。
右边layout有两个N+区,一个在下半部用来构建NMOS,一个在最顶上M1下面。顶上M1(VDD)->CONT->N+->NWELL,也就是说NWELL有tap接VDD。
同理,最下面M1(VSS)下面有P+, M1(VSS)->CONT->P+->p-substrate, p-substrate有tap接VSS。
实话实说,我没有做过标准元设计,这张图也是看了一阵才明白的。
希望这次审核能通过。

网友(2023-07-24):
引用 网友C:
两个图有什么区别吗?我太理解@jake

注意右图最上面和最下面多出来的不同颜色的小块。就是wellt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