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VM中如何配置接口数组?

楼主(2012-07-03):
各位:
     我正在学着折腾UVM,最近要写的这个env有点特别,master只有一个,slave的个数不定(非apb、ahb之类的所有slave都挂一个总线上的),每个slave要有一个单独的interface。写top的时候好吧,直接 my_if slave_if[0:NUM_SLAVE](clk,rst_n); 但是,写env的时候,就犯难了,parameter NUM_SLAVE怎么才能传递到env中呀,如果是纯粹的systemverilog环境的话,可放入env的参数列表中,可是UVM的new不能加参数,怎么办呢?

网友:
把NUM_SLAVE放在一个头文件里面,把这个头文件`include在top上,或者在验证环境组件文件列表的最前面,env就能看到它了。把它当作一个宏定义也可以,比如`de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