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能仿真和未加延时的综合后仿真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2012-07-03):
在VCS里仿真,用.v文件功能仿真正确。
可“generate netlist for function simulation only”选中之后,进行不加延时的综合,仿真却出现错误。
请教各位大神,出现这问题的原因大致是什么

网友:
看看网表生成时有没有什么警告,可能会有有用信息。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相同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仿真软件 modelsim ,设计软件diamond
电路表现为非同步性,DATA 与CLK两个信号,DATA在上一个模块与在CLK上升沿变化,在第二个模块中,在CLK上升沿采样data信号,发现得到的为本周期的值,而非上一周期的值,表现为二者异步。
未找到原因,只得在第二个模块中多加了一级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目前没有解决

网友:
这种原因很多了,关键是要trace到出问题的点,看什么到底原因导致的。
可能原因:
没加延时、timing_check出violation、clock_gating导致时钟出现相位差、竞争冒险等,不一定是设计的问题,很多情况下载layout后反标上的延时就没问题了

网友:
仿真波形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问题太笼统,不能准确定位,但希望以下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1、.v文件的仿真,即便不综合也可以仿真,属于理论仿真;
2、生成网络后的仿真属于,属于将你的代码综合成具体硬件电路的仿真(没有延迟信息);
所以你的情况有可能是出现了“不可综合的语句”,如果设计简单,可以通过查看 RTL viewer ,看看综合后的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设计初衷,如果不是则改之~

楼主(2012-09-14):
回复 网友D:

    综合出来的technology map viewer,是很具体的实际电路的结构。可在设计模块结构时是模块化的

不怎么能看出来有什么不同

请教看这个综合出来的结构图该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