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layout

楼主(2012-07-03):
ADS的layout要怎如何在正方形的中心挖空一個圓圈?

网友:
什么意思?是灌铜的铜皮还是你画的方块焊盘要挖?
前者的话应该可以通过禁止布线的方式来做到(你画一个禁止布线的圆圈,放那儿不就好了?)

网友(2021-07-04):
两个图形相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