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总线问题

楼主(2012-07-03):
小弟现在有块v5板子,上面有pcie口,做一个项目,老板的意思是 把板子插到电脑的pcie插槽里,电脑里也有网卡,板子相当于是做附属卡用的,数据的流向是上层数据通过pci总线过来进入网卡,本来是通过网口出去的,但我们的设想是能不能通过pci总线把网卡处理过的数据先传到fpga板子上,然后通过板子的网口传出去,我们要在板子上做些数据处理,不知道这样的信息交互能不能实现? 数据流应该是上层数据-->网卡,经过处理后再从网卡通过pci总线进入FPGA板子,最终数据是从fpga板子的网口发出去,没做过pci总线的项目,不知道这种想法能不能实现?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应该没问题啊,只是你要修改网卡的驱动或应用程序,能将网卡处理过的数据再能转到FPGA上来, 同时FPGA板上的网中的驱动也能使用,能有对应的IP地址等。

楼主:
还有人回答吗?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说说自己的意见,谢谢

网友:
2楼不是已经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