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ram的testbench怎么写 ?有原程序。。。求指导。。。

楼主(2012-07-03):
module sram(clk_50,reset,sram_addr,wr_en,cs_n,oe_n,ub_n,lb_n,led,sram_data);//control the sram and test in the led
input clk_50;
input reset;
output [19:0] sram_addr;
output wr_en,cs_n,oe_n,ub_n,lb_n,led;
inout [15:0] sram_data;

assign cs_n=1'b0;//chip selet enable
assign oe_n=1'b0;// output enable
assign ub_n=1'b0;//upper byte avaliable
assign lb_n=1'b0;//lower byte avaliable

reg[25:0] delay;//delay 0.02us*2^26=1.34s
clk_50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delay<=26'b0;
else
delay<=delay+1'b1;

reg[15:0] wr_data;
reg[15:0] rd_data;
reg[19:0] addr_r;

wire  wr_req;
wire rd_req;
reg led_r;

assign wr_req=(delay==26'd9999);
assign rd_req=(delay==26'd19999);

always @(posedge clk_50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wr_data<=16'd0;
else if(delay==26'd29999)
wr_data<=wr_data+1'b1;
always @(posedge clk_50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addr_r<=20'd0;
else if(delay==26'd29999)
addr_r<=addr_r+1'b1;
always @(posedge clk_50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led_r<=1'b0;
else if(delay==26'd29999)
begin
  if(wr_data==rd_data)
  led_r<=1'b1;
  else
  led_r<=1'b0;
end
assign led=led_r;

reg[2:0]cnt;
`define delay_80ns (cnt==3'd7)  //delay 0.02us*7=140ns

reg[3:0] state,nextstate;

parameter idle =4'd0;
parameter writ0 =4'd1;
parameter writ1 =4'd2;
parameter rea0 =4'd3;
parameter rea1 =4'd4;

always @(posedge clk_50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cnt<=3'd0;
else if(state==idle)
cnt<=3'd0;
else
cnt<=cnt+1'b1;
clk_50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state<=idle;
else
state<=nextstate;
clk_50 or negedge reset)
case(state)
idle: if(wr_req)
  nextstate<=writ0;
  else if(rd_req)
  nextstate<=rea0;
  else nextstate<=idle;
writ0:if(`delay_80ns)
  nextstate<=writ1;
  else nextstate<=writ0;
writ1: nextstate<=idle;
rea0:if(`delay_80ns)
  nextstate<=rea1;
  else nextstate<=rea0;
rea1:nextstate<=idle;
endcase
assign sram_addr=addr_r;

//  lock data
reg sdlink;     //SRAM address control
clk_50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rd_data <= 16'b0;
    else if(state == rea1)
        rd_data <= sram_data;

clk_50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sdlink <= 1'b0;
    else
        case(state)
            idle:   if(wr_req)
                        sdlink <= 1'b1;
                    else if(rd_req)
                        sdlink <= 1'b0;
                    else
                        sdlink <= 1'b0;
            writ0:   sdlink <= 1'b1;
            default:sdlink <= 1'b0;
        endcase

assign sram_data = sdlink ? wr_data:16'hzzzz;
assign wr_en = ~sdlink;

endmodule

  110.

楼主:
http://archive.cnblogs.com/a/2258208/   原文链接在这 希望大牛帮忙看看 写个测试文件 。。。这inout口搞死我了。。。。我写的测试文件不出波形。。。。

网友:
sram_data = sdlink ? wr_data:16'hzzzz;
这句话反过来不就是你testbench的输入?

网友(2015-07-31):
any other much comp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