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pless LDO的反应时间(reaction time)

楼主(2012-07-03):
在0.35um工艺下,做到5nS是否有可能?

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反应时间与Load capacitor成反比,反应时间越短,需要的Load capacitor就可以越小。从成本考虑,越小的Load capacitor是越好,但是在0.35um工艺下,5ns的reaction time是否可行呢?

网友:
没有经验,等高人介绍。

网友:
建议去搜索一下同类产品。
了解一下,如果别人有卖,那就有可能做出来。
别人没卖,那可能性就不大了。

网友:
只要电流足够大,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基本上没有可能,ns的transient response要求环路带宽过高,需要的电流过大,不现实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LDO可以在AC和TRAN上进行分析,在AC域上其GB越大,则在TRAN上的反应时间越短,而且VOUT的瞬时最低值会更低,但是LDO得EA需要消耗更大的电流.

网友:
反应时间与Load capacitor成反比,有点片面吧,还要看Iload需要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那个公式中有Cload,delta t, Iload,max,以及 delta V。

我这里已经知道能够允许的delta V,以及 Iload,所以关注的是Cload 和delta t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搜索过产品,但是就我搜索的paper来看,能够做到4~6nS的仅看到一篇,而且还是65nm的工艺。
    如果是产品的话,一般都是LDO芯片了。外面挂的电容一般在nf量级,所以对reaction time的要求可能不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当然不能过大了。。100uA量级的ground current 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个倒是知道。时域和频域只是对同一个东西的不同表征。5nS的时域相应,对应200MHz的带宽,确实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