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di中,下图的pad摆放可否实现?

楼主(2012-07-03):
IO摆放示意图

IO摆放示意图

如图所示,
1.左下角在core区域外想要摆几个pad,请问可以吗?怎么做?
2.在edi中,如何将core的区域选择为L形状?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dence的 encounter digital implement,就是encounter新版本的名称

网友:
如果没有其它信息,只看lz给的图的话。

(1)个人认为可以做,FP的时候设置Left的core to boundry大一些,写io配置文件的时候就用 S 和offset值去约束。还有个方法,用模拟layout方法去摆IO。
(2)edi中,L形状,你可以在FP的view下用小剪刀剪出你想要的形状来。也可以用placement blokage和routing blockage去限制,但不如小剪刀来的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这个办法好!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