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LVS问题missing instance

楼主(2012-07-03):
本人初学Calibre做LVS问题,DRC通过没有错误,但是我的LVS提示一个错误,错误如下: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X488/M0 (41.30, 138.20) MP (P18)                            **missing instance***

这是什么问题呢?我该怎么解决呢?是不是我在布局布线后提取用来做LVS的网表有问题呢?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1. 點 layout 那個MOS , 查找在版圖中的位置, 看版圖是否錯接  2. 看 LVS report , 搜尋" INFORMATION " , 檢查元件種類及個數, 看版圖原件是不是多了
  3.  也可把layout netlist 打開來看看看

网友:
嗯.. 只有一個,
又是MOS TYPE...

會不會是你加了D-CAP FILLER
但是你的NETLIST裡面沒有?

网友:
我觉得也是楼上的原因~
如果加了Decap,导网表的时候要包括这些Decap,否则网表中会少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我是在布局布线后添加了Coer FILLERCAP,但是导出的时候也有dump FILLERCAP。

楼主:
回复 网友B:

    Layout 网表怎么看呢?是什么格式的呢?

网友(2014-04-10):
没下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