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学习PLL

楼主(2012-07-03):
各位XDJM,小弟在读研二,导师给我安排的是做收发机中的PLL,由于刚开始接触PLL,不知道PLL前途咋样以及如何学好PLL? 惆怅。。。请大家不吝赐教!在此谢谢各位!

楼主:
自己顶,,不要沉了

网友:
如果单从电路上是学不到什么的,最主要是要学习里面的闭环数字模型,涉及到很多自动控制原理的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还有个问题,哪些书适合初学者系统的学习PLL?

网友(2012-09-16):
先把拉扎维模拟书pll那章看了

网友:
我们用的是Razavi's book: op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2ed as reference. 但主要还是跟教授先用simulink系统仿真,搞清楚原理。再分各个模块进入transistor level。不知道用cadence怎么系统仿真。总之用simulink很方便,比如说PLL最好用discrete来分析,所以pulse input可以改成Ts,然后再在matlab里面修改之,来对比结果,或者是进行100,1000次仿真。
Cool

网友:
小日本有本书 写设计PLL的 写的不错的

楼主:
多谢大家指教!现在搞里面的电荷泵了,参数不知道设置,悲惨啊!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很多论文都是讲的原理,具体参数怎么设置没有详细的讲。请前辈们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