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或者edi中是否需要设置clock latency

楼主(2012-07-03):
求助,
在dc的时候,希望使用ideal clock来综合,因此我在dc的时候不设置latency,只做了transition和uncertainty;

问题,
在edi做CTS的时候,会需要一个ctsth文件

我想问问,这个文件是根据dc衍生出来的sdc所提取的吧?那么其中的一些选项,如latency(maxDelay/minDelay)还是填写零来做CTS么?

我知道CTS之后最重要的是时钟的skew,在edi的ctsth文件中,这个值我一般是用默认的0.3ns来做,做小设计感觉还行。那么ctstch中的哪些参数需要特别注意的?
如:
maxDelay/minDelay/srcLatency/sinkMaxTran/BufMaxTran

网友:
没记错的话,set_clock_latency 就是给ideal clock用的,反倒是CTS之后它没作用了。
而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对ideal clock及propagated clock都有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确实是这样
但是,在dc下,如果不加上latency,那么综合出来的网表就是完全理想的吧?
然后用理想的网表到edi下去做cts,就有了propagated clock。
之所以不在dc下不设置这个latency,我记得好像是为了能够得到的网表比较准确,时钟方面的信息可以不去考虑,只在cts后去分析propagated

当然,如果设计比较大,时钟的路径比较深,可以适当加上latency。

网友:
你自己把自己的问题答完了~
CTS之后的skew比较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呀,我只是知道这个意思,但是我对ctsth文件的哪些时间参数不太理解,
如果按照我说的意思,那么skew设置为零是最好的?不是么?

还有为什么dc下设置的clock_transition在cts时的ctstch的sinkmaxtran和bufmaxtran?等等其他的参数也是有对应的

网友:
设置了好一些吧
可以提高时钟的精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