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FET栅漏连接是否相当于二极管

楼主(2012-07-03):
请教一下,场效应管的栅极和漏极接到一起,是否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比如一个NMOS将源极接地,栅极和漏极接到一起(记为X),是否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一边是X,一边是地)?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这就相当于二极管。但要记住,这是一个I-V满足平方率的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2楼讲的很好,学习了(简单电流镜就是这样copy的)

网友:
可以啊,电流镜,也可以PMOS电阻负载用。用处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不用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以理解您说的满足I-V平方率就是指此时位于二极管I-V特性曲线正向导通的部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

网友:
2楼解释的很好.

楼主(2012-08-21):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还想问一个:简单电流镜两边的晶体管都必须在饱和区么?我认为输出的那一侧可以工作在线性区,只是如果在饱和区的话会计算方便一点,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