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制电感的LVS怎么解决?

楼主(2012-07-03):
我想请教下各位大侠:
                 自己做的电感怎么做LVS啊?不能做一条直线处理。

网友A:
可以使用标记层,识别为自定义的电感。

网友B:
在LVS rule里面自己定义一个电感器件。

网友:
Please tell me to study it.

网友:
可以使用标记层,识别为自定义的电感。
定義為電阻 也是一種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标记层指的是电感的表示层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标记层之后,怎么和电路图对应起来呢?是否要修改LVS rul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定义为电阻是用同样的方法么?用标示层?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没有电感的model,在lvs rule中用电阻的形式就做简单的device Inductors定义就行了。

网友:
定义为电阻是用同样的方法么?用标示层?

把它定義為 metal 電阻
通常 有 RM_DUMMY這個 layer.
或是用 IND_DUMMY 定義成 電感

网友(2023-03-18):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标记层,识别为自定义的电感。

您好!请问能不能详细地阐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LVS rule里面自己定义一个电感器件。

您好!请问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艺是什么,我们这边电感在版图侧加标识层主要是为了解决DRC问题,标识层范围内的drc和范围外的drc不同,lvs验证主要靠在线圈手臂端口加不同尺寸的金属电阻用来区分各个端口,在电路同步加金属电阻定义线圈两端就可以了。需要把标识层做成一个cell,在lvs验证时exclude cell,因为验证会把标识层内的线圈认成黑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