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useful skew的 问题……

楼主(2012-07-03):
本人刚用encounter两礼拜,有些问题真是无从debug啊,忘大家不吝赐教啊!!

  前2天用了encounter的prects useful skew,还蛮好用的,slack都修完了; 问题是我每次跑一样的脚本,但是结果却不同,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差,
这让我觉得好奇怪啊,我看log发现在optdesign -prects中useful skew优化的越来越少了,刚开始能优化到slack为正,后来慢慢的到-1、 2、 -3、 -4就不优化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真的什么都没变啊……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呢?

网友:
slack都为正了,还一遍一遍optDesign,你这是耍它玩儿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啦!我亲爱的版主诶,正是因为slack为负的,我才使用usefulskew来修的啊,问题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修完了(没想到encounter的useful skew这么好用)。可是后来我再run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就越来越差……着我很费解啊!我真的什么都没变得……

网友:
你要是把encounter关掉,重新启动,调用同样的script,不应该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2013-06-07):
回复 楼主:

   你确定刚开始学encounter两个礼拜???已经了解这么多了?有什么资料给我推荐一下吗?你说的这些,比如slack,和skew。我所接触的资料怎么没有呢?
求教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