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5GHz Mixer 屬於 RF 工程師或 analog 工程師的任務?

楼主(2012-07-03):
如題,有個計畫,要做1.5GHz Down-Conversion Mixer,把 1Ghz到2GHz的訊號移至baseband,請問 Analog 工程師能勝任嗎?

网友:
如果是片内的,analog engineer 完全可以的,如果片外的话,需要补射频方面知识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2012-12-24):
For circuit over 1GHz, the designer must know RF circuit in-depth. It is not the general analog circuit. And for IC design, special RF process is required.

网友:
加油啊!! 試試看吧

网友:
混频器是rf的一个重要器件,analog designer不行。

网友(2013-04-26):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网友:
需要RF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