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

楼主(2012-07-03):
新手求助,就是我现在做的一个东东,前仿现在已经调试好了~
刚把时钟约束了下,然后进行后仿,但后仿出毛刺,影响仿真结果出错~

请问下一步我该怎么解决这问题啊,继续做时序约束,还是代码修改呢?
ps:毛刺处对应的代码是assign en_plus    =(temp_a>=9 && temp_a<=10) ? 1: 0;
temp_a是个counter~

网友:
组合逻辑出毛刺正常,就看如何避免毛刺对你的影响了!!

网友:
需要修改逻辑吧,光靠改时序约束,不可能完全解决的。

网友:
毛刺实在计数器为9变成10的时候吗?
你的temp_a是寄存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我大概想到了一种方式了,我改为格雷码的计数器可以解决这问题,但估计资源开销比现在大,而且格雷码计数器不适合计太大的数

网友:
我想你的的counter是根据时钟来计数的吧
那样的话进行时钟同步来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