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启动error:unsupported platform

楼主(2012-07-03):
输入fm_shell后出现:
/formality2010/bin/snps_platform: not found
ERROR: Unknown or unsupported platform   '   '

我找到snps_platform,发现没有那个'   ',而且跟其他人的对照,文件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我最近更新了ubuntu,应该对此没有什么影响吧。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
更新了操作系统?
是更新还是重新安装,重新安装估计有影响~~

楼主:
呵呵,ubuntu只是更新,不过又装了centos,但是我以前的DC,ICC都能用,想问下重装后影响Formality的什么部分,我查手册也没讲这个?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licnese中忘记加snps_platform的路经
不过发现另外一个问题:Error: Must set $SYNOPSYS to a valid Formality installation directory;
这个重装就好了,不过不清除是为什么,见贴http://bbs.eetop.cn/thread-326523-1-1.html

网友(2022-07-27):
楼主,怎么加snps_platform的路径,麻烦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