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要发小论文,没题材。

楼主(2012-07-03):
ic 数字前端的都可以。大家各抒己见吧! 侧重通信,反正电子类热门点的好了

网友:
What do you mean ? Do you want us to provide your report topic ?

网友:
南京通信技术研究院院长尤肖虎教授说:下一步将做三件事,第一是探索4G之后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效率,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第二是室内无线峰值速率从1G提高到10G;第三是实现无所不在的低成本的无线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