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析一下这个迟滞比较功能!

楼主(2012-07-03):
分析一下这个迟滞比较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容易吧

网友:
分析啥?这是个错的电路,比较器输入端接错了。

网友:
假设R1=R2=R3,vr3=1/3vcc,
当vb>vref,vout=1,mos管截止
当vb<vref,vout=0,mos管导通,vb'=1/2vcc-vth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V+=Vref*[1+(R1+R2)/R3]; and V-=Vref*[1+R2/R3]
SO  the hysteresis window is Vref*R1/R3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何有错误呢??

楼主:
分析:
1,vcc从很小升高
vcc 很小, vi<vref, vo=1, M1截止,   vi=vcc*r3/(r1+r2+r3), 若之前vi=vcc*r3/(r2+r3)则此时vi更低,维持
vcc 升高, vi升高, 若高到大于vref,vo=0, M1导通,vi=vcc*r3/(r2+r3),即vi升高,维持
所以vcc从很小到升高的过程中,当vcc*r3/(r1+r2+r3) > vref,v0从1降低到0

2,vcc从很高降低
vcc很高,vi>vref, vo=0, M1导通,vi=vcc*r3/(r2+r3),若之前vi=vcc*r3/(r1+r2+r3), 则此时vi更高,维持
vcc降低,vi降低,若低到小于vref,vo=1,M1截止,vi=vcc*r3/(r1+r2+r3), 则vi更低,维持
所以vcc从很高降低的过程中,当vcc*r3/(r2+r3) < vref,vo从0升高到1

网友:
回复 楼主:

    够专业!

楼主:
综上:
vcc vs vref
vcc从0升高,vo从1--》0  ,vref=vcc*r3/(r1+r2+r3),所以阈值电压为 vcc=vref*(r1+r2+r3)/r3
vcc从5v降低,vo从0--》1 ,vref=vcc*r3/(r2+r3),所以阈值电压为 vcc=vref*(r2+r3)/r3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挺好的!比我分析的透彻,哈哈

网友:
用于温度保护?

网友:
类似一个电压侦测电路

网友:
用于过温保护,做LDO的时候仿过,滞回窗什么的
温度超过预警值,比如120,先关断,之后温度下降,到比如90度时候再开启
目的是为了防止温度在120度上下波动时,电路频繁切换,造成输出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否帮忙详细解释一下如何用于过温保护?如果温度很高了,如何触发当前状态?是跟电阻的温度系数相关吗?求大侠指点,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是过温保护   用PTAT电流产生正温度系数的电压,用PN结产生负温度系数的电压,分别放到比较器的同相、反相端,这样两条曲线对温度的斜率一正一负,保证某一温度下比较器翻转。PTAT用带隙的电流镜像过来,在电阻上形成压降。
    滞回比较

考虑温度为横轴,电压为纵轴
A点负温度系数,B点正温度系数。
开始Va>Vb, C点为低,D点为高,nmos导通,只有R2产生压降,B点斜率就小,电压上升的慢,Va和Vb的交点温度就比较高
温度升高,Vb>Va翻转后,C点为高,D点为低,nmos关断,输出VOTP关断信号,随后温度下降。这时候接入了R1、R2,Vb=Iptat*(R1+R2),对温度的斜率变大,所以翻转点温度比较低,这就构成滞回窗口了
具体参数要考虑:带隙提供的PTAT电流温度系数、PN结电压温度系数、B点两个电阻的比值
参考这个也可,原理相似,实现不同
带滞回比较的过温保护电流.pdf (202.43 KB , 下载次数: 29 ) 有比较详细的推算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认真详细的解析,我已经能够清晰理解它的原理和方法。看您费这么大精力来解释,再次表达谢意。乐于助人者,天必助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客气 但求共同进步

楼主:
回复 楼主:

    红绿箭头反了
    2个电压标示倒过来

网友(2013-08-20):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一般用在欠压锁定保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