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input_delay在某些情况下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7-04):
如题,
求助,

假设,我的设计的输入是某个随机数源的输入,可以确定的是随机数源是通过三个buffer连级之后得到的:

讨论,是否需要对这个随机数端口设置input delay?

我在自己尝试的时候发现,如果设置了input delay(-max 和-min两种),PR工具为了能够修掉保持时间违背(in2reg路径),加了一个触发器大小的buffer,

我个人感觉这个buffer加了没太大意思,

求助,各位,是加还是不加这个input delay?

网友:
你设的delay够不够?有详细timing report更好分析。

另外,提醒一下,设计人员最好遵从进出都由DFF的原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timing report,从report来看,主要是保持时间违背,原因是我设置-min input delay为0ns,然后是中网络延时有1.8ns(propagated),
所以就加了一个大的buffer,把input信号的延时升上去,从而修掉这个违背。

但是实际上这个input是组合逻辑信号给进来的,而且是随机数信号,所以觉得没太大设置input delay的必要,
而且设置的话,是否需要针对-clock clk来设置的,所以我在考虑,是否需要去掉这个argu?

再者,input 进来之后加了两级个DFF,所以我一直不太确定要不要这个inputdelay,因为加上这个inputdelay,肯定要意味着加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