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ft compiler 命令字

楼主(2012-07-04):
哪位大侠有介绍“dft compiler 命令字”方面的文档资料,能否提供我一下(提供文档名字也行),
我看得是《dft compiler scan user guide》,感觉里面介绍命令字不是很清楚,先谢了

网友:
what the meaning of 命令字? you mean command name?
Plz refer to user guide. Actually, the nut command of compiler is : compile, hoh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就是“command name”,

“Plz refer to user guide. Actually, the nut command of compiler is : compile, hoho”,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请说的详细点,多谢

网友:
user guide,就是软件安装目录里面有的那个手册。
compiler其实就一个命令,其他的都是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