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SD CHECK的问题

楼主(2012-07-04):
在SMIC的ESD CHECK LIST 提到 the post-driver ground bus of the I/O cells should form an unbroken ring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我把domain分为analog domain和digital domain,本来的post-driver ground是分开来的,这样是不是违反了上面我提到的这句话
我采用的analog ground 和analog domain中的pre/post-driver ground都是利用PVSS3AP打入的,三者是一起的
我采用的digital ground 和digital domain中的pre/post-driver ground都是利用PVSS3打入的,三者是一起的
我这么做是不是对的呢P

欢迎大家积极回复啊

还有在我准备做到pad ring,我打算用到PVDD1AP PVDD3AP PVSS1AP PVSS3AP PVDD2 PVSS3 PVDD1

在SMIC文档中关于analog,分为3中type:type1  PVDD3AP/PVDD3CAP  和  PVSS3AP/PVSS3CAP
                                                             type2  PVDD1AP/PVDD1CAP    PVSS1AP/PVSS1CAP  PVDD5AP/PVDD5CAP    PVSS5AP/PVSS5CAP
                                                             type3 我就不列了
在我设计中,我想将type1的一部分和type2的一部分结合起来用,应该没有问题吧?
比如PVDD3AP对core、pre/post-driver提供3.3V电压,PVDD1AP只对core提供1.2V电压,而PVSS3AP同时作为前面提到这两个的ground。而PVSS1AP用来提供core中对ground有特殊要求的模块。这样的想法行吗?

谢谢大家,欢迎指教啊

网友:
我的理解是power domain和esd domain不是一个东西。esd 预设路径是post drive的power,所以不同的post drive也必须通过双向diode进行连接。而平时我们说的power domain一般就是模拟和数字的电流源地分开。按照smic的io application note看,用cut cell分割的esd domain里也可以继续分power domain。不过我的理解一直没经过smic确认。
你问的具体问题,我手上也没有当时看的文档,所以没法直接回答。不过我觉得他文档里给了一些示意图,倒是便于理解。
smic的esd group我感觉非常弱,有时我怀疑他们自己都没理解清楚。

网友(2014-08-05):
天线效应

网友:
2楼说的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esd rule里地环是与电源分开的,而地本身可以使用split cell(cut cell连接),而split cell需要看下是多少级的二极管,计算下不同电源的电压差,当然你是地环就不必了。

smic文档里会有推荐的电源连接示意图,你如果不按照他的连接,电学性能一般问题不大,不过你需要看下IO的ESD结构,不按照他的特定连接使用有可能会有esd隐患。

网友:
楼主的用法可以的, PVDD3x 就是提供io power,gnd的,也提供对内的,
PVDD1x 是单独的analog power,和PVDD3x是配合一起用的

网友(2018-08-22):
On-Chip ESD Protection for Integrated Circuits

网友A(2018-09-26):
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提供给I/O的地线应该是一个闭合的环,首先你要把pre_driver和post_driver分开,简单来说就是I/O和CORE的电源地线要分开。

网友(2022-01-20):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提供给I/O的地线应该是一个闭合的环,首先你要把pre_driver和post_driver分开,简单来 ...

模拟IO是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