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题0704

楼主(2012-07-04):
1、设计一个占空比1:1的三分频电路?
2、Design a state machine to divide the clock by 3/2.
欢迎大家积极回帖讨论,最佳答案者30信元奉上~~~
最佳答案明天揭晓~~

网友:
貌似这个应该叫做1.5分频?

网友:
真恼人啊,弄个VISIO老是弄不好。晚点儿再来回答。
囧rz

网友:
1. 占空比为1:1的三分频电路其实很好做,利用原始clk的上升沿下降沿分别去踩,实现一个占空比为非1:1的3分频电路,然后把两个分别由始终上升沿和下降沿生成的3分频电路的输出相或(与)即可得到占空比为1:1的3分频电路。

2. 1.5分频的电路实现需要借助占空比为非1:1的3分频电路。取三个时钟:原始时钟、占空比为2:1的3分频时钟以及与第二个时钟相比延迟了一个原始时钟的占空比为2:1的3分频时钟。(第二个和第三个时钟完全一样,只是第三个时钟与第二个比相位延迟了一个原始时钟)
在此情况下,可以把这三个时钟分别作为变量,制作卡诺图。化简后得到out_clk=clk·clk2+(-clk1·-clk2·-clk),(表达式并不唯一,看你想要得到的结果跟几个clk的相位关系了)然后电路实现就不说了。(得到的1.5分频并非占空比为1:1的,1:1的想了一下貌似实现不了)

好吧,今晚搞visio搞得郁闷无比,终于激活了。不过懒得画图了,要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有空我补图吧!

不过目测明天lz应该会放出正确答案啦~~
---------------------------------
第一题其实还可以用小数分频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题:用verilog 实现

    module div3(clk,clk_3);
        input clk;
        output clk_3;

        reg [1:0] countp;
        reg [1:0] countn;
        reg clk_3p;
        reg clk_3n;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p<=2'd1) begin
                        clk_3p<=1'b1;
                        countp<=countp+2'd1;
                end
                else if(countp==2'd2) begin
                        clk_3p<=1'b0;
                        countp<=2'd0;
                end
        end

        always@(negedge clk) begin
                if(countn<=2'd1) begin
                        clk_3n<=1'b1;
                        countn<=countn+2'd1;
                end
                else if(countn==2'd2) begin
                        clk_3n<=1'b0;
                        countn<=2'd0;
                end
        end

        assign clk_3=(clk_3p&&clk_3n)?1'b1:1'b0;
endmodule

网友:
50mmm

50mmm

网友:
第二题:
原理用相位累加器原理  F0=F*K/N    K=F0*N/F    (F0是输出频率,K是频率控制字,N是32位计数器)
代码如下:
module clk_generator
(
parameter FREQ_WORD = 32'd2863025199 //33.33MHZ )
(
input clk, //50MHz input rst_n, //clock reset output reg clk_out );
//-------------------------------------- reg [31:0] max_valu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max_value <= 1'b0;
else
max_value <= max_value + FREQ_WORD;
end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lk_out <= 1'b0;
else
begin
if(max_value < 32'h7FFF_FFFF)
clk_out <= 1'b0;
else
clk_out <= 1'b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看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结果,不是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