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S后做PNA会报错

楼主(2012-07-04):
为什么在做了PNS后做PNA会报错:

Error:cannot open file /../../pan_output//plan.VDD.pw_bl.pna

plan.VDD.pw_bl.pna这是一个什么文件?

是不是做PNA分析的设置有问题:
这个设置是什么意思:Specified pad masters?

没办法传图片```

网友:
    padmaster 没有设,需要指定对应的电源pad的类型(ref name)for example

analyze_fp_rail -net {VDD } -voltage_supply 1.62 -power_budget 1800 -pad_master { PVDD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d_master { PVDD1 }

请问pad_master是什么呢?
这个PVDD1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