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RN:(SI-2259) during SI in Soc Encounter

楼主(2012-07-04):
如题,在timeDesign -postRoute -si或optDesign -postRoute -si时总会报一些WARN如下:

***WARNSI-2259) There is no incremental delays for the net *** because no significant swatchable attackers could be enable.Check the logfile for earlier SPEF annotation or connection ERRORS.If there are no annotation or connection ERROR then this message can be ignored.

不太理解上述WARN中net *** 上的SPEF annotation or connection ERRORS是什么原因,并且一直没有找到WARN中所提到的logfile,请指教!

网友:
有几个可能造成这个WARN
1)spef是de-couple的,在做spef时,没有开couple
2)读入的spef与现在的netlist不同,netlist被改过

楼主:
谢过版主,如果能看到SPEF annotation的logfile,就应该可以判断是何原因

网友:
可以在以下几个地方找
1)你encounter的working directory
2)以及working directory下面与SI, SPEF等有关的子目录
3)读入spef时,会生成类似unconnect, error等的文件

网友:
再有就是encounter自身的log文件,我想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吧.

楼主:
回版主,相关目录如celtic,working directory等之前都已找过,确实没有找到。
encounter的log file仅有的相关信息已在前面贴出。

至于版主所说的原因,作以下解释,请指正,
1)spef是de-couple的,在做spef时,没有开couple
只有少量net会出现上述WARN,如果是de-couple,应该所net都会这个WARN?
2)读入的spef与现在的netlist不同,netlist被改过
SI analysis/repair 都是在encounter内部进行,netlist应该能与spef一致

另外,请问这类WARN对SI analysis/repair会有何影响?

网友:
呃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吗?我一直直接忽略来着,好像Power Switch 上的使能信号上都会报这个错误。。反正connectivity没问题,PT过了就没啥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