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 9.0中下载程序到cpld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7-04):
选择Tools/Pramgrammer进入器件配置对话框后选择Hardware setup,  currently selected hardware: ByteBlaster II[LPTI]    然后单击Add Hardware 出现的对话框显示的信息是:
Hardware tye :EthernetBlaster
port显示的是灰色不能设置,Baud rate 也不能设置,点击开始下载start后出现错误
can't access JTAG chain
operation failed,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不是下载线或并口的问题,JTAG下载电路的接线时按书上的标准电路接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

楼主:
已经排除下载线的问题了,现在我怀疑是晶振的问题,我用的100M的有源晶振,有源晶振空载峰峰值为2.6v,接入CPLD后只有1点几v了,不知道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