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t design flow中是否保留hierarchy?

楼主(2012-07-04):
请教大家:

从DC得到的是hierarchical netlist,在flat physical design flow中,一般是否需要打平网表中的hierarchy?

如果是,在哪一步打平呢(pre-placement, pre-CTS, ...)?

打平和保留hierarchy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不需要打平
layout是不是要hier,要看规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的答案

我有个疑问:不把逻辑打平,hierarchy的边界处工具优化的余地是否变小呢?

网友:
flat design 其实打平打没什么关系, 保留多半是方便前端debug, 打平后就没法de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