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MPC8379电源的上电时序问题

楼主(2012-07-04):
各位大虾:

MPC8379的电源上电时序是怎么样的?EEC介绍的不同电压的上电时序怎么用电路实现?
又说时序无关紧要?

网友(2012-08-24):
对于MCU或SOC,上电顺祝很有讲究,一般是内核先上电的。Power Management

网友:
硬件手册上有说明的。

网友(2012-09-24):
MPC8377的hardware specification里面的power sequencing这一节应该有讲到吧。

网友:
其实只要确保core的比io的提前上电即可。你可以选择那种有EN使能的电源芯片即可。

网友(2015-03-19):
一般硬件手册会有时序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