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分析的wcl、wc、lt、tc、ml等是什么含义?[已解决]

楼主(2012-07-04):
时序分析的wcl、wc、lt、tc、ml等corner设置work condition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wc: worst case?
tc: typical case?

在user guide里找了下,没找到。
这些信息的定义在哪呢?

网友:
wcl: worst case low temperature ,lt :best case low temperature ,ml: max leakage . 在foundry的standard cell app notes里可以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very much,已经找到答案

网友(2016-11-16):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我也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2017-12-13):
所以这五个分别是什么

网友:
这五种情况有大牛讲解一下么!

网友B:
小白来抛块儿砖,恳请诸位大佬不吝指正:
由于影响cell delay的因素主要有:工艺,电压和温度三种(PVT),由此产生各种corner:
wc:worst case slow,低电压,高温度,慢工艺 -> 一般情况下delay最大,setup 差。
wcl:worst case low-temperature,低电压,低温度,慢工艺 -> 温度反转效应时delay最大,setup差。
lt:即low-temperature,也叫bc(best case fast),高电压,低温度,快工艺 -> 一般情况下delay最小,hold差。
ml:max-leakage,高电压,高温度,快工艺 -> 温度反转效应下delay最小,hold差。
tc:typical,也叫tt,普通电压,普通温度,标准工艺 -> 各种typical。
其中的快、慢和标准工艺指manufacture时的N/PFET的驱动电流值,min对应慢工艺,max对应快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遇到过温度反转的情况吗?可以举个遇到过的例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其实这方面我也是刚刚接触哈,只是略懂皮毛。温度反转就是指68nm以下的工艺,有可能出现在低温时cell delay反向变化的情况。具体到corner里,就是wcl的跑出来setup结果比wc的还差,相应ml的hold结果比lt的更差。所以一般signoff标准就要包括wcl和ml,也就是考虑了温度反转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没有听过过多关注温度反转的事情,在PR过程中选择corner时,会考虑温度反转的问题吗?还是温度反转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在wcl和wc这两个corner的选择上,如果从温度反转的角度,优先选择wcl?但是我觉得其实timing,wc有时候比wcl更差,更具有代表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个人感觉大多数都是wc的要更差一些,至于corner选择,这个得看具体工艺的sign-off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很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B:

   wc,wcl,tt这三个用来修setup,往往这三个corner的freq target不一样,对于有些design,可能修其中一个corner,可以cover其他corner的timing,如果不能cover,就要用mcmm的方式了。至于corner的选择,要经过试验在确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嗯,个人感觉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不过有个小问题哈,mcmm不是跑PR flow的么?PT的好像叫DMSA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就是想说要在ICC中打开MCMM去fix多个corner下的timing

网友(2018-03-07):
回复 网友B:
你好,ml意思是leakage最大的corner吗?为啥这个corner的leakage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大泄漏功耗corner: 快速工艺,高电压,高温(当芯片消耗功耗时,温度是高于常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举个例子,
tsmc16nm ffp+ 工艺,
worst setup corner: func_ssgnp0p63v0c_rcworst
worst hold corner:  func_ffgnp0p77v125c_cbest

网友(2018-07-11):
学习了,很棒很棒啊

网友(2020-02-26):
WCL适用于于温度反转效应,一般40nm以下才会考虑

网友(2020-09-01):
解释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2020-11-13):
我想转载这篇帖子,请作者允许

网友(2021-09-23):
讲的很不错,学习一波

网友(2021-11-04):
check hold time using wcl corner?

网友(2022-02-17):
总的解释了三个,还有一个没说到,tc? 是typical吗?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B:
小白来抛块儿砖,恳请诸位大佬不吝指正:
由于影响cell delay的因素主要有:工艺,电压和温度三种(PVT), ...

为什么ml在温度反转下delay最小了,温度相关的曲线此时应该是U形吧,应该是bc才delay最小吧?新手求指教

网友(2024-09-23):
wc:worst case slow,低电压,高温度,慢工艺 -> 一般情况下delay最大,setup 差。 wcl:worst case low-temperature,低电压,低温度,慢工艺 -> 温度反转效应时delay最大,setup差。 lt:即low-temperature,也叫bc(best case fast),高电压,低温度,快工艺 -> 一般情况下delay最小,hold差。 ml:max-leakage,高电压,高温度,快工艺 。温度反转效应下delay最小,hold差。 tc:typical,也叫tt,普通电压,普通温度,标准工艺 -> 各种typ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