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异常问题分析(尚无结论)

楼主(2012-07-04):
VHDLMODELSIM 6.6d
问题描述:
testbench中有模块A和B

A 输出 clk和data到B模块,在B模块中对data信号进行寄存器延时(相对于clk),得到data1延时1个clk

方式1:port到port直接相连
A port map(clk=>a,dout=>data);
B port map(clk=>a,din=>data);
结果:data1与data相等,未延时1个clk

方式2:经过中间信号转接
A port map(clk=>a,dout=>data);
B port map(clk=>a,din=>c);
c<=data;
结果:data1相对data延时1个clk,与设计目标相符。

之前也遇到过一次类似情况,当时没有深究,如今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盼高手解惑。

网友:
话说你C是用assign赋值的么?
能否写一个最简单的示例贴出来,也许就能找到问题说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VHDL啊,

c 直接在结构体中赋值,相当于连线信号。

有一点:clk为A模块从串行数据中恢复出来的时钟,为组合逻辑输出。不知道是否跟这个有关。

网友:
看不太懂,不过代码写错了吧 ,data1到那里去了?
看看是不是线连错了。

网友:
很大的可能是delta delay的问题。估计是data和clk之间的delta delay关系不对。经过一个单独的赋值语句后,c对data来说有一个delta delay. modelsim在这上面,好像是有问题。

网友:
看看你的代码能不能综合出寄存器来啊,很有可能就是data1和data直接通过wire连接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就没有延时了

网友:
我觉得,是你在A模块中,在输出dout和clk之前,dout的组合逻辑比clk的组合逻辑复杂,或者经历的路线长,所以在A模块端口处,dout相对于clk有一个delta延迟,产生波形的时候把这个小延迟给省略了,所以你看不到毛刺。所以会有方式1的结果:data1与data相等,未延时1个clk。一个稳妥的方法,在A模块输出clk和dout的时候经过一个同步处理。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回复,我再查一查,有结果了告诉大家。

网友:
仿真的时候,选择without optimiz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与优化选项没有关系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MODELSIM DELTA DELAY导致仿真异常问题分析.pdf (96.35 KB , 下载次数: 16 )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delta delay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