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MIC工艺里面,这几种mos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7-04):
// *        *--------------------------------------*
// *        |     mosfet type    |  1.8v  |  3.3v  |
// *        |======================================|
// *        |        nmos        |   n18  |   n33  |
// *        *--------------------------------------*
// *        |        pmos        |   p18  |   p33  |
// *        *--------------------------------------*
// *        |    native nmos     |  nnt18 | nnt33  |
// *        *--------------------------------------*
// *        |   medium nmos      | nmvt18 | nmvt33 |
// *        *--------------------------------------*
// *        |   medium pmos      | pmvt18 |  ----  |
// *        *--------------------------------------*

网友:
顾名思义,vt不同

网友:
恩,就是vt不同,然后18表示应用在VDD是1.8V的设计中,33表示3.3V
比如n18或p18是最常用的,表示normal vt nmos管或则pmos管
medium就是medium vt 的管子
这些在PDK的文档里都有解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PDK里面,还是不是很详细。我不懂n18(nominal VT 标称阈值),nnt18(native NMOS)有什么用啊。还有medium VT,这些不同型号的mos模型,应用领域有啥区别。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能你现在还没遇到使用非正常Vt晶体管的情况,正常1.8V供电电路都是使用n18或p18的管子,在某些特殊情况,比如你希望管子很容易开启,那就要选择低阈值的管子,这样Vgs就更容易超过Vt。各种不同型号管子的Vt具体有多少你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native device 是没有经过离子注入调整Vt的,Vt接近于0V,在对headroom要求很苛刻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但是这种管子的leakage很大,variation也比较大,所以关键电路中需谨慎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东西pdk的手册里面没有哦 学习了      还请您就这些不同类型的管子的特点 再多讲一些吧
   虚心求教

网友(2015-05-04):
NATIVE是零阈值管  在IO用于特殊场合 例如IO中的level UPshifter

网友:
正在学习SMIC 0.18um 工艺。

网友:
把pdk中的 model manual看一遍就知道了,很详细

网友(2019-04-22):
p18,n18就是增强性1.8V P/N管。native MOS就是耗尽性管阈值很低,VGS为零时也是有可能导通的。大学模电和数电里都有讲过哦

网友(2023-10-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nnt好像是耗尽管,一般作电容用的多

网友:
native 的管子阈值电压很低,Corner 下可以小于0V, 想要关闭,GATE 需要负压来关闭,可以做一个 负压 chargepump来实现。当然,正常native的管子不常用。

网友(2025-05-2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学习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