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调用modelsim的时候出问题了

楼主(2012-07-04):
调用的时候出的问题如图所示。
然后打开了.rpt文件,内容如下:
Info: Start Nativelink Simulation process
Error: You did not generate the simulation model files or you generated the IP file using an older version of MegaCore which is not supported by RTL NativeLink Simulation
Error: Regenerate the IP and simulation model files using the latest version of MegaCore for RTL NativeLink Simulation flow to function correctly
Error: NativeLink simulation flow was NOT successful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to help identify the cause of error while running nativelink scripts=================
Nativelink TCL script failed with errorCode:  NONE
Nativelink TCL script failed with errorInfo:  Regenerate the IP and simulation model files using the latest version of MegaCore for RTL NativeLink Simulation flow to function correctly
    (procedure "get_ip_info"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get_ip_info $full_file_name"
    (procedure "run_eda_simulation_tool" line 132)
    invoked from within
"run_eda_simulation_tool eda_opts_hash"
谁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

网友:
感觉像是quartus版本太旧,可能不支持比较新系列的芯片,所以在生成Ip核模型不支持modsim仿真。
不知道你的quartus 版本是什么,使用的又是几系列的芯片?

网友(2013-10-24):
大哥,小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一年之后了,赶紧上线啊!!求指教,一定不是软件的事!!

网友:
这个好像是IP核要重新生成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5-08-17):
就是生成FIR的IP宏时没办法生成仿真文件,LZ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