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7-04):
如果将8bit的数据存入到64位的sdram中,每个周期存八位,需八个周期;如果现在
是24bit数据,还是存入64位的sdram中,该怎么存法,因为不能被其整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1。3片x8 sdram并联
2。x32 sdram,丢掉8bit
3。如果频率随意,那么就升频,一个都不用浪费,

网友:
1. 对开始的8bit,可以先把数据攒齐64bit,然后一次性地写入,不需要8次操作,加掩码每次写8bit
2.如LS所说,浪费一点,加0凑成32bit,然后攒成64bit,一次性写入。 资源浪费点没关系的,除非你特别需要这些资源,要不然为此花更多的时间与资源与实现,不太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