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楼主(2012-07-04):
用cadence做电路仿真的时候,老是出现这个问题: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input.scs:M9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nmos2v.
    input.scs:M8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nmos2v.
    input.scs:M7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nmos2v.
    ……
    input.scs:M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nmos2v.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的说是模型库的设置不对,“setup->Model libraries,然后设置成你的模型路径”,但设置之后还是这样,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说明在你的模型库里没找到nmos2v这个模型
   1、设置不对
   2、库里没有这个模型,打开库文件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别人那儿重新拷了文件,刚开始仿真还正常,后来修改一个管子W的时候原理图突然自己关了,再打开又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

网友(2012-08-27):
你没有添加模型,在仿真器菜单setup中选model libraries,出来一个窗口,然后点brows添加模型。

楼主(2012-12-13):
问题解决了。
1、软件版本的问题,IC5141自带的spectre不支持这个库的部分参数;
2、MOS管和三极管的Model name与模型库中给的不一致。
本来都是小的细节,却折腾了好久。。

网友(2013-02-07):
MOS管和三极管的Model name与模型库中给的不一致 这个细节的注意~

网友(2013-04-29):
回复 楼主:

   你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5楼的方法,一是装了一个610版本的spectre,另外是把MOS管制Model name改成模型文件规定的,如把pmos和nmos分别改为p33和n33。

网友:
    莫非你平时不论用哪个库,模型名都是用同一个(比如P33)?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如”的意思是举个例子,具体改成什么要看你用的模型文件是怎么命名的,一个电路图中肯定要用同样的啊!

网友(2013-06-05):
回复 楼主:

    大哥,model name那里是灰色的啊,不能改啊,你是在哪里改的?

    先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从pdk里面调用的吧,从模拟库里调用的可以更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找同学问到了。在ADE的setup里的model library里面添加csc文件。

网友:
额,这个你直接安装PDK不就行了。。。。。
业界很少用analogLib中的device改个model name来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用PDK的原因是我没有这个工艺的PDK文件。。

网友(2014-10-17):
感谢前人栽树啊,折腾了大半晚上,回头用更高版本的仿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链接很有用。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添加了模型库,但是有很多模型库,不知道应该添加哪个?

网友(2015-03-15):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5-07-29):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加了加的器件在model里面没有,所以可以看看提示里面对应的管子在库里面有没有。

网友:
两件事情可能是这个结果。
您的MOS器件并没有其在其模型库
你的模型有不确定的参数(非常不容易,除非你搞乱了高科技的文件)

网友:
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原來如此!!!

网友(2015-08-29):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谢谢

网友:
你们的讨论非常有用,

网友(2015-11-12):
回复 楼主:

   好问题,好问题,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6-05-02):
亲,你怎么解决的啊?做毕业设计同遇到一样的问题,求教

网友(2016-09-08):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加上模型的具体分区。比如模型nch在tt分区,nch3模型在tt_3v分区,那么就要加两个csc文件,一个分区为tt,一个为tt_3v。

网友(2017-03-31):
在使用ADS时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求赐教~

网友(2017-06-03):
我装了tsmc18rf的工艺库。调用那里面的模型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9-07-24):
您好:
       我的电路跑仿真也是这样的问题,但是model name和模型库中的文件是一致的,都是pch, 但是cell name是pmos然后仿真就会出现pmos是没有定义的,请问这种应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