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约束

楼主(2012-07-04):
各位前辈,问个问题:
有一个模块  输入有一个主时钟clkin  输出有一个时钟端口clkout(其他模块的时钟信号)  这个端口输出的时钟频率为15hz 或7.5hz或3.75hz(用控制端口控制)
怎么约束着个时钟啊  是否按15hz 约束就行了

网友:
15Hz
这么慢!用约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是15hz,是不是就按15hz约束就行了?
    如果分别是15M 7.5M 3.75M 是不是按15M约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