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VCS 起动license后的报错问题。

楼主(2012-07-05):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10:13:01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10:13:01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root@localhost bin]# 10:13:01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8.0.1 build 19446) started on localhost (linux) (7/5/2012)
10:13:01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5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10:13:01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0:13:01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10:13:01 (lmgrd) License file(s): /opt/admin/lic/syn.dat
10:13:01 (lmgrd) lmgrd tcp-port 4000
10:13:01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0:13:02 (lmgrd) Started snpslmd (internet tcp_port 51381 pid 21468)
10:13:02 (lmgrd) license daemon: execute process failed: (/opt/admin/lic/snpslmd or /opt/admin/lic/bin/snpslmd) -T localhost 10.8 3 -c /opt/admin/lic/syn.dat
10:13:02 (lmgrd) license daemon: system error cod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0:13:02 (lmgrd) Please correct problem and restart daemons

请问这是说什么问题?snpslmd明明在这个路径下可以找到啊。。

网友:
确认一下,文件、目录权限问题;

楼主:
我是直接拿root帐户去run的呀。再怎么权限也该够了吧

网友: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换个地方,比如home下面的某个文件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同样的错误。

网友:
我习惯是直接把整个安装目录chmod -R 777 dir了。。。

应该就是你文件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权限的问题。

网友:
license里开头处要加上一句如下的话:
snpslmd $SCL_HOME/linux/bin/snpslmd
针对32位或64位,吧相应的linux改成amd64即可,$SCL_HOME是你安装scl10.9.3的目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的vcs并不是安装的.而是直接把安装好的文件tar出来后,移植到新的一台电脑上的.这样的话.这个所谓的SCL目录一般应该在什么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如果在32位的机子上运行64位的vcs.是不是肯定跑不起来?
多谢

网友:
从你的问题可以看出来,你没有安装synopsys common licensing (SCL),这是synopsys软件用来检测license的工具,你没有安装scl,当然不能启动vcs了。另外,32位的机子运行64的vcs是不行的,但是64位的CPU上安装了64位的linux,除了可以运行64位的软件外,也可以运行32位的软件(前提是在64位系统上安装了32兼容库)。不同的操作系统,其兼容性是不一样的。比如我用64的RHEL4.8 就可以运行32位的Hercules,当时64的ubuntu,虽然也装了ia32-libs这一兼容库,但就运行不了32位的hercules。同样,同一个linux发行版的不同分支对软件的支持也不尽相同,如xubuntu就不能解析qrc (Cadence EXT)这一命令,ubuntu就可以运行qrc这一命令。呵呵。

网友: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用推荐的rhel或者cent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T61P笔记本里面现在只安装ubuntu 10.04 amd64系统,都设置好了,基本上就很少使用XP了,使用crossover成功安装office 2003和thunder 5.8,smplayer通过vdpau实现N卡硬件解码,基本上够用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搞不定foxit reader,不能编辑pdf。RHEL4.8以前用,但是偶尔想看看高清什么的,RHEL就不行了。现在就是搞不定synopsys 2010.12及以后的license,hercules只有32位的,论坛上也没有新版的hercules或IC Validat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想我可能找到原因了。我现在装的是32位的RHEL5.可是像DC,VCS这些现在都是64位的。所以像DC在运行的时候,会跑去linux目录下找一个可执行文件。而我发现这个文件确是在amd64中。这应该就是你所谓的32位和64位的区别。我现在准备用VM重新装个64个的RHEL5。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