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的psynopt什么时候用,什么作用?

楼主(2012-07-05):
查看了一下psynopt的作用:

The psynopt command performs incremental preroute or postroute synthesis on the current design.

没太明白。
问下psynopt这个命令在什么时候用?为什么会用到这个命令呢?
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优化的,

和edi的optdesign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1、这个命令在什么时候用呢?
2、优化了什么?

网友:
timing ,power 都是可以的,

网友(2012-08-07):
在ICC里一般是在place_opt以后用。也可以在做完CTS后在优化一次!

网友:
作incremental optimization動作

网友(2012-10-16):
回复 网友B:

    为了赚信元也不能这样灌水阿,复制别人的答案

网友:
我都只用 clock_opt -no_clock_route -only_psyn -optimize_dft -area_recovery
psynopt 效果好嗎???

网友:
place_opt后,psynopt对max delay修复不明显。如果设计在routing后的min delay、max transition易修复,psynopt应该可以跳过;如果routing后的min delay、max transition修复起来有难度,则可以在place_opt后就利用psyopt开始修复一次,在routing后再利用psynopt –on_route修复一次。psyopt修复hold的操作:
set_min_delay 0.25 -from *reg*/CK -to *reg*/D
set_min_delay 0.25 -from *ram/R_CK  -to *reg*/D
set_min_delay 0.25 -from *reg*/CK -to *reg*/E
set_min_delay 0.25 -from *ram/R_CK  -to *reg*/E
set_min_delay 0.25 -from *reg*/CK -to *ram*/r_word
### wnck (period=0.95 )has 0.475 clock latency,0.475-0.225=0.25###
set_min_delay -0.225 -from *reg*/CK -to *ram*/w_word
set_min_delay 0.58 -from *reg*/CK -to gc_*
set_prefer -min {scadv12_cmos10sf_rvt_tt_1v_25c/DLY*}
set_fix_hold [all_clocks]
psyopt
如果不修复hold,则为:
remove_attribute [all_clocks] fix_hold
psyopt
注:这里讨论的对hold的修复,针对的是定制时钟域的路径;如果是综合时钟域的路径,则要在时钟树综合后再进行修复。

网友:
去userguide 里看一下吧 里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
我也是最近在学,我看有两个地方用了,一个是place_opt之后,做incremental optimization的时候用了,一个是在CTS的时候,处理hold time违例的时候用到了,感觉这个命令通常跟area recovery关联,可能是用调整area的方式在做优化。

网友(2014-01-09):
同问 我在一个PPT里面看到说是增量优化,不明白

网友:
侧重于timing 优化

网友:
求解答!!!!到底什么意思???

网友(2019-09-26):
从student guide上看到的,After modifying placement and path group parameters
(as appropriate) execute psynopt:
Performs incremental timing-driven logic optimization
Legalizes placement

网友:
After modifying placement and path group parameters
(as appropriate) execute psynopt:
Performs incremental timing-driven logic optimization
Legalizes placement

补充上面回答

网友:
Include -area_recovery
May help reduce congestion and power – may impact run time
If power optimization is a priority include -power
Enable GLPO dynamic power optimization (if not already
enabled prior to place_opt –power)
If the design is congested include –congestion

..刚才补充错了,sorry

网友(2021-03-12):
place后可以用,cts后可以用,route后也可以用,但记得legalize_placement ,然后route_zrt_eco。
psynopt针对时序违例而不考虑其它问题,所以会带来一些其它错误。

网友(2025-06-07):
psynopt,可用在cts之后修复违例。其后参数 -power可优化功耗同时优化timing,-only fix hold专门用来修复hold violation。(小白留言,欢迎讨论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