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安装 cadence IC610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2-07-05):
Screenshot at 2012-07-04 20:31:45.png

安装过程中应该是自动搜索CD2~CD5 但是出现这个问题, 点cd mounted 无效, 点skip之后, 后面会出错。
linux文盲,求指教
谢了

楼主:
安装过程是跟着这个教程走的,看了下应该是最流行的方法。
http://www.linuxidc.com/Linux/2010-06/26806.htm

网友:
你把这五个安装源放在一个同一个文件下,分别命名CD1,CD2,CD3,CD4,CD5。 每个CD下都直接是安装文件。这样你安装时只要改变数字,点击“CD Mounted”即可

网友:
学习一下,马上准备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确把他都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名字分别是CDROM1~CDROM5,然后改变数字后,点击CD MOUNTED, 这个窗口会再次弹出,还是报告找不到CDROM2

楼主:
zi ji ding yi xia

网友:
其实也简单 ,把这个几个cdrom的内容合并到cdrom1去,一次mount安装到结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可以这样?

网友:
排除文件夹名称大小写 应该是会自动从1到5mount的吧
我怎么没遇到这种问题....
如果解决了还请回来说明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文件夹的大小写都没有问题,装第一个CD的时候是可以的, 当需要转到第二个CD时出现这个问题。CDROM1~CDROM5 在同一个文件夹下面。网上说应该是自动搜索其他盘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搜索到。谢谢

楼主:
继续等高手,貌似死需要该mount point, 但为什么教程上从来没人提过, 大家都不需要改mount point都是可以自动搜索到其他的盘吗?

网友:
是否是文件夹权限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文件夹已经给了最高权限了

网友:
你是用tar命令从原始安装文件解压到同一个文件夹下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不对?

网友:
哥们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不知道你仔细看过没有,你只解压了第一个压缩包文件,其他的都没解压。另外附带问下,IC610装上了,需要安装Cadence吗?IC610必须要依赖Cadence下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都解压了啊IC610 难道不是cadence?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如果全选五个包一起解压,其实只是第一个解压了,其余的都被pass了,同时占贴问下仿真时候报“The 'spectre' executable that you are using is an older version.”错,如何解决。。。,搞了一天了没搞定,求前辈们指点

网友:
wish u find solution

网友(2012-08-13):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考虑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手动加载,至今没安装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终于遇到通病相连的人了, 若搞定了通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