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MOS和NMOS尺寸一样大

楼主(2012-07-05):
提问 比如在模拟电路中一个INV,PMOS和NMOS的尺寸有时候是一样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节Vm

楼主:
回复 网友A:

    Vm?共模电压吗?可是这些INV都是接的数字信号,作为一个控制信号的。比如给一个PMOS的栅极或者NMOS的栅极。

网友:
回复 楼主:

   Vm是Vin=Vout时的点

网友:
有时候就是为了简单。一个反相器还搞3:1不是浪费面积吗?

网友:
一般是调成2:1的,这是因为两个mos的载流子速率不同,从而为了达到相等的上升和下降沿,就设计成2:1的。

网友(2012-09-26):
这是基于系统工作点的设定和单位建立时间的折中

网友:
其实多数工艺达到相等的上升和下降沿时比例接近2.5:1,设计成2:1的情况是总延迟优化的结果。

网友(2013-03-16):
前面说的Vm是阈值电压吧。可能跟前级信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