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2-07-05):
为什么单独模块仿真输出没有问题,但是和其他模块一起仿真时输出数据就出错,是不是时序的问题啊?

网友:
很明显,你的模块没有和别的模块信号做好握手协议。设计一个模块简单,设计一个系统就难了。看看上层模块输出给你这个模块的信号有没有完全按照你的意愿给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写顶层模块时应该注意什么呢?本人初级~~

网友:
看每个模块接口上,每个时钟的波形就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输入的时序不对。

网友:
新手容易犯连线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