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做STA的时序报告

楼主(2012-07-05):
以下是时序分析报告的内容,其中slack时间为负,有很多项(红色字体显示)占用时间非常大,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pt_shell> report_timing
****************************************
Report : timing
        -path_type full
        -delay_type max
        -max_paths 1
Design : calibration
Version: Z-2007.06
Date   : Thu Jul  5 11:11:34 2012
****************************************
  Startpoint: rst (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lms0/t_reg[13]
               (recovery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clk)
  Path Group: **async_default**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50       2.5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0       2.50 r
  rst (in)                                        209.30     211.80 r
  lms0/rst (lms1)                             0.00     211.80 r
  lms0/U59/Y (INVX1)                      42.50     254.30 f
  lms0/U54/Y (INVX1)                      12.00     266.31 r
  lms0/t_reg[13]/RN (DFFRHQXL)      46.15     312.46 r
  data arrival time                             312.46
  clock clk (rise edge)                        10.00      1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50      12.50
  clock uncertainty                            -0.50      12.00
  lms0/t_reg[13]/CK (DFFRHQXL)                       12.00 r
  library recovery time                      -0.39          11.61
  data required time                                           11.61
  ---------------------------------------------------------------
  data required time                                 11.61
  data arrival time                                -312.46
  ---------------------------------------------------------------
  slack (VIOLATED)                                 -300.85

  Startpoint: dout_pn1/z_pn_reg[15]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lms0/y_reg[47]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Path Group: cl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50       2.50
  dout_pn1/z_pn_reg[15]/CK (DFFRHQX4)                     0.00       2.50 r
  dout_pn1/z_pn_reg[15]/Q (DFFRHQX4)                      0.37       2.87 r
  dout_pn1/z_pn[15] (dout_pn)                             0.00       2.87 r
  lms0/x[15] (lms1)                                       0.00       2.87 r
  lms0/U25/Y (INVX8)                                      1.76       4.62 f
  lms0/U61/Y (INVX8)                                      4.28       8.90 r
  lms0/U19/Y (OAI2BB2X4)                                 60.59      69.49 f
  lms0/sub_31/A[1] (lms1_DW01_sub_1)                      0.00      69.49 f
  lms0/sub_31/U2_1/CO (ADDFHX2)                           1.14      70.63 f
  lms0/sub_31/U2_2/CO (ADDFHX4)                           0.74      71.36 f
  lms0/sub_31/U2_3/CO (ADDFHX4)                           0.73      72.10 f
  lms0/sub_31/U2_4/CO (ADDFHX4)                           0.73      72.83 f
  lms0/sub_31/U2_5/CO (ADDFHX4)                           0.73      73.56 f
  lms0/sub_31/U2_6/CO (ADDFHX4)                           0.73      74.30 f
  lms0/sub_31/U2_7/CO (ADDFHX2)                           0.72      75.02 f
  lms0/sub_31/U2_8/CO (ADDFHX2)                           0.72      75.74 f
  lms0/sub_31/U2_9/CO (ADDFHX4)                           0.74      76.48 f
  lms0/sub_31/U2_10/CO (ADDFHX4)                          0.73      77.21 f
  lms0/sub_31/U2_11/CO (ADDFHX4)                          0.73      77.95 f
  lms0/sub_31/U2_12/CO (ADDFHX4)                          0.73      78.68 f
  lms0/sub_31/U2_13/CO (ADDFX2)                           0.71      79.39 f
  lms0/sub_31/U2_14/CO (ADDFX2)                           0.77      80.15 f
  lms0/sub_31/U2_15/Y (XOR3X4)                            1.27      81.42 f
  lms0/sub_31/DIFF[15] (lms1_DW01_sub_1)                  0.00      81.42 f
  lms0/U6/Y (BUFX16)                                      1.52      82.94 f
  lms0/U57/Y (INVX1)                                     34.59     117.53 r
  lms0/U60/Y (CLKINVX3)                                   0.94     118.48 f
  lms0/adder34/a[23] (adder34)                            0.00     118.48 f
  lms0/adder34/U67/Y (INVX1)                            103.28     221.76 r
  lms0/adder34/U66/Y (INVX1)                              0.39     222.15 f
  lms0/adder34/U60/Y (XOR2X1)                             2.87     225.02 f
  lms0/adder34/U47/Y (AOI22X4)                            2.78     227.80 r
  lms0/adder34/U142/Y (INVX4)                             2.04     229.85 f
  lms0/adder34/U43/Y (AOI22X4)                            1.34     231.18 r
  lms0/adder34/U94/Y (OAI2BB2X4)                          2.73     233.92 f
  lms0/adder34/U35/Y (AOI22X4)                            2.43     236.34 r
  lms0/adder34/U112/Y (INVX4)                             2.04     238.39 f
  lms0/adder34/U31/Y (AOI22X4)                            1.32     239.71 r
  lms0/adder34/U133/Y (INVX4)                             2.04     241.75 f
  lms0/adder34/U27/Y (AOI22X4)                            1.31     243.06 r
  lms0/adder34/U93/Y (AOI2BB2X4)                          1.64     244.71 r
  lms0/adder34/U29/Y (OAI2BB2X4)                          2.74     247.45 f
  lms0/adder34/U14/Y (AOI22X4)                            2.94     250.39 r
  lms0/adder34/U131/Y (INVX4)                             2.05     252.44 f
  lms0/adder34/U9/Y (AOI22X4)                             1.36     253.80 r
  lms0/adder34/U8/Y (XOR2X4)                              1.98     255.78 r
  lms0/adder34/s[33] (adder34)                            0.00     255.78 r
  lms0/sub_38/B[47] (lms1_DW01_sub_0)                     0.00     255.78 r
  lms0/sub_38/U4/Y (CLKINVX3)                             1.20     256.97 f
  lms0/sub_38/U8/Y (CLKBUFX2)                             2.89     259.87 f
  lms0/sub_38/U2_38/CO (ADDFHX4)                         71.17     331.04 f
  lms0/sub_38/U2_39/CO (ADDFHX4)                          0.73     331.77 f
  lms0/sub_38/U2_40/CO (ADDFHX4)                          0.73     332.50 f
  lms0/sub_38/U2_41/CO (ADDFHX4)                          0.73     333.24 f
  lms0/sub_38/U2_42/CO (ADDFHX4)                          0.73     333.97 f
  lms0/sub_38/U2_43/CO (ADDFHX2)                          0.72     334.69 f
  lms0/sub_38/U2_44/CO (ADDFHX2)                          0.72     335.42 f
  lms0/sub_38/U2_45/CO (ADDFHX4)                          0.74     336.15 f
  lms0/sub_38/U2_46/CO (ADDFHX2)                          0.72     336.87 f
  lms0/sub_38/U2_47/Y (XOR3X2)                            0.75     337.63 f
  lms0/sub_38/DIFF[47] (lms1_DW01_sub_0)                  0.00     337.63 f
  lms0/y_reg[47]/D (DFFRHQXL)                             0.21     337.84 f
  data arrival time                                                337.84
  clock clk (rise edge)                                  10.00      1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50      12.50
  clock uncertainty                                      -0.50      12.00
  lms0/y_reg[47]/CK (DFFRHQXL)                                      12.00 r
  library setup time                                     -0.21      11.79
  data required time                                                11.79
  ------------------------------------------------------------------------------
  data required time                                                11.79
  data arrival time                                               -337.84
  ------------------------------------------------------------------------------
  slack (VIOLATED)                                                -326.05

网友:
rst 是异步的吧

网友:
两个问题:
第一个,修改设计,将rst电路同步化,用clk打两拍
第二个,修改设计,差的太多,从源头重新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rst是异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提的第一点的意思就是rst由时钟来控制,可是第二点的意思是什么呢?

楼主:
现在还没解决问题啊,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你的slack太大了,建议重新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