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关键路径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2-07-05):
在一个模块中有一个3位加法器,在DC综合出来后,reg[0]到reg[1]的路径延时达2.8ns.
通过在代码逻辑上的调整,添加约束等方法,最小优化至2.3ns.

  请问有没有较大程度进行优化的方法,比如将其优化至1.2ns? 此外,如果自己手动定制电路,搭建出来的寄存器,延时是否会比DC自己综合的好?

网友:
这个取决于DC脚本/版本,选用的lib等多种因素
就你目前提供的信息,无法回答